联想旭日150 pm1.5

楼主(2008-10-20):
联想旭日150 pm1.5 用不到一小时就死机或蓝屏 关机后再开 用不到一小时又死机或蓝屏 换过内存 加焊过内存槽 换过cpu和风扇 加焊过3205 加上散热底座 故障依旧 望指教!
cpu

网友:
看看硬盘好的话有可能显卡问题吧

网友:
看看主板上有什么元件特别热,造成运行死机,

网友:
仔细检查主板看有没进水过 供电不良或导致这个问题 还有就是换换硬盘 看看

网友:
先看看硬盘
还有可能久是显卡了

网友:
硬盘换了 系统做了

网友:
这个机子座子容易空焊。

网友:
看看cpu座子空焊了没有

网友:
最后换了3205 及两个1E故障依旧,个人认为90%是北桥的问题,客户不同意做桥或换板子,无奈,宣告失败,让客户取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