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主板奇怪毛病

楼主(2008-10-20):
用假负载测试各点都正常。加cpu跑c1~,但跑的过程中就掉电,又自动重启,不加cpu不会重启。请问那里问题?谢谢!搞定了!是bios下面的一个电阻被碰歪了。(在开机电路附近)

网友:
好像在哪里看到过这种现象,那个原因是装上风扇就好了,你可以试一试

网友:
ECS给品牌机OEM的主板,最爱出这样问题.看内存电压正常否

网友:
是电源与风扇这两样中有一种有问题

网友:
我昨天遇见也是845的主板
上测试卡跑到25就不动
结果内存客户插错内存条把主板烧了

网友:
这种问题我遇到的多了,主板和cpu不兼容造成的,换个cpu就可以了,也不是说cpu坏了,具体我也给解释不清楚,客户拿来时好的,放了一天就坏了,就是那样的问题,结果换个cpu就好了

网友:
换个内存吧`这块板就这死样的

网友:
楼主的主板肯定是精英的845吧  这是这批板子的通病   比如这板子要是上CY2.0他就来回重启   内存不好就开机自动断电  完了自动开机   再就是电源次了不开机或反复开机断电开机   我网吧以前有10几个这种板子  伤透我的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