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急!!:我今天客户有一块硕泰克865PE主板诊断卡跑 ...
急急急!!:我今天客户有一块硕泰克865PE主板诊断卡跑码是D4是什么含义呢??

楼主(2008-10-20):
我今天客户有一块硕泰克865PE主板诊断卡跑码是D4是什么含义呢
这块板有四条内存插槽每一条插上内存都不样有D4D5D3D6这些都是内存自检不过吗????
主板诊断卡

网友:
先换一个CPU,或者量一下内存供电,或者换内存

网友:
不过内存 划一下内存槽 换一下内存

网友:
我换个CPU就亮一下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
太有才了我QQ名都知道
那应该是CPU的某一部分损坏了
我QQ744104768愿意加下

网友:
是否CPU座有问题, 可以拆开CPU座查看一下.

网友(2008-12-04):
有可能是CPU座的问题。

网友:
同意楼上,内存供电、内存槽,和内存、CPU本身的问题都要注意一下。

网友:
没准电源问题了

网友:
好修,不是内存,就是供电,压座看看,槽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