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65主板无复位电压问题

楼主(2008-10-20):
一865主板诊断卡复位灯不亮,PCI A15上没电压,一般会是那里问题?

网友:
诊断卡是先亮后灭,还是一直不亮,a15没有电压,你可以跑跑电路。

网友:
先测各路供电正常否。再测时钟。我认为供电正常后就好了。

网友:
供电正常,诊断卡复位灯一直没亮过,A15的电压是从那里来的?我测A15上电压为0

网友(2009-06-04):
复位是南桥发出的,没有就是南桥的问题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