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W66笔记本黑屏不显故障求高手解决

楼主(2008-10-20):
海尔W66笔记本黑屏不显,硬盘等正常工作,指示灯显示正常,能听见进系统的声音,就是点不亮屏!
请教高手指点!

网友:
先试下外接显示是否正常,然后查屏线和高压条~ 如果不能看到很暗的图像的话,一般可能是屏线松动或者断线.

网友:
海尔的电源板排线比较容易出问题,屏线是插座式的并有胶布辅助固定,松动的几率比较小,一般是断线的可能性大一点。换电源排线的时候要分清W66和W66N,这2个型号的排线顺序是不同的,如不对需要手工修正。

网友(2009-02-22):
外接显示起看看

网友(2009-04-01):
一般都是高压板 灯管坏 或排线松动,先外接一块高压板点一下灯管能不能亮,不亮就是灯管的坏了,能亮的话就换高压板,量高压板是否有供电,信号电压有没有。坏得比较多的就是高压板

网友:
量高压板是否有供电,信号电压有没有。坏得比较多的就是高压板,但要隐约看到点画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怎么查信号电压?? 是多少V??

网友:
如果你的主板是W66G的百分之百是显卡问题,加焊一下基本上能好。你也可以先压着显卡开机试试。

网友:
朋友的w66也有这个毛病,也试试

网友:
别找屏线故障了,做显卡吧.这主板是顶星代工的,厂家都在召回.

网友:
显卡了,不用想了,直接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