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海尔W66开机黑屏问题(已解决)

楼主(2008-10-20):
一款海尔w66的笔记本开机黑屏,连海尔的logo都不显,但能够听到进系统的声音。接外接显示器还是不显,
查了网上的评论好像是这款机子的通病,有没有那位兄弟遇见过这样的问题指点下。感激不尽!!!
期待中!!:) :) :)

----------------------------------------------------
谢谢各位兄弟支招!!!我已经做BGA 好了,还是算比较幸运哈!

网友:
应该是显卡坏了 这中情况比较多见 写过一些 海尔的也修过 但型号记不得了 最好是换显卡 没有的话有些时候重做也可以好

网友:
查查高压板看看

网友:
谢谢版主!我再试试看,不行就只有做BGA试试了!哎!郁闷啊!!

网友:
可能是显卡的问题啊,加焊下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家显卡坏看能进系统,自检能检测过去?
我怀疑是高压板和 灯管的问题在不好就是屏坏了 !!

网友:
呵呵,换吧,如果是显卡板的,加焊哈也有希望哈。

网友:
哥哥你维修过电脑?不知道不要乱说!!!!误人子弟!!!!
人家说的是 黑屏!!!
显卡坏了能自检过去?人家都进系统了你说人家显卡不好!!!鄙视啊!!1
绝对是高压板!!或者屏!!!!灯管的可能性很低!!

网友:
错了我吧 高压板和灯管颠倒了!!应该是 灯管坏的肯能性大!!高压板可能性低,因为高压板不工作的话,并应该也有显示就是暗屏!1

也许啊 -10 灯管或高压板或屏坏,外接也会不显示?

网友:
显卡坏了为什么不能进系统?
我见过显卡坏了照样跑的欢的机器不是一个了.
显卡坏了可以是进系统当机, 可以是装不上驱动, 可以是过好几个小时后花屏或黑屏的.可以是开机黑屏可硬盘跑的欢.

网友:
现在楼主修到哪步了???加悍显卡有没有好啊???

网友:
谢谢各位兄弟支招!!!我已经做BGA 好了,还是算比较幸运哈!

网友(2009-04-21):
今天修了一台一样的问题,没有BGA焊机 我用风枪加焊,340的温度烤了2-3分钟,要预热哦,装机加电级ok了心情好好

网友:
一般来讲都是显卡桥坏了90%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才没看清楚吧?别把话说的那么绝对,注意看是外接也无显示,不查显卡查那里?

网友:
有学习了,nc6000跑到2.3A的电流就掉电了,不显,修好几天了  显卡重做还是不行
检测卡跑0c  掉电

网友:
八楼的兄弟修笔记本肯定不多.显卡某一部分出问题也是能进系统的.你如测高压板的开启信号有的话那才和高压板及灯管有关.

网友:
这机器的通病就是显卡爱坏.7300的.是顶星代工的.厂家都没办法.我修过一台和楼主一样故障的.我没做显卡.断开开启信号电压,从屏供电飞线.用了一月还是要做显卡.原来的显卡都鼓泡.找不到新7300.找个旧的时亮时不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