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饼的焊IO技巧!

楼主(2008-10-20):
熟练了.保你2分钟焊一个IO.(当然不包括拆和焊前处理)

月饼的焊IO技巧

把IO拆下来后.在它的脚上用毛笔稍微的涂点点焊膏,然后用烙铁把上面残余的锡刮平。一定要刮平!且最好不要有连锡!

然后用锡丝在IO的焊盘上快速拖动,也可以涂点点焊膏在焊盘上.....如此让焊盘很饱满!!一定要光亮饱满!

把IO的脚涂点点焊膏.轻轻的放在焊盘上,对准位置.先固定一面的一个脚.如果固定的还不错.就继续固定另一面的一个脚.

用手压着IO.烙铁从一面开始拖.慢慢的轻轻的.但也不能太轻,更不能太重!轻轻的拖过去...这样一面就基本焊好了,焊出来的每个脚

基本都是很光亮的.如果有某个脚的锡有点少.只需用烙铁把那空焊的脚再焊一下即可.连锡就来回拖一下,轻轻的让烙铁头吸掉里面

多余的锡.

焊接过程中。.切记不要加锡.,焊盘要光亮饱满.焊完后,用镊子从头刮过去没有歪脚就可以了!力度要适度,不能太小也不能太重.

具体的力度就是,你先用镊子去刮正常的板,看多大的力可以把它刮掉..那么你就用那个力稍微小点的去刮就可以..歪了就是空焊!

最后请把烙铁头加锡保养!

-----------------------------------------------------------------------------------------------------------------------------------------------------------------------------------------
转贴请注明出处及作者.谢谢

网友:
都是这么焊的吧。。。这方法对于连焊也有效。

网友A:
争取尽快推出,月饼焊接视频系列之。。。。IO焊接。

网友:
顶一下  我现在正在练习   希望能得到两分钟得水平

网友:
学焊IO2分钟焊一个,不错。支持。

网友:
这个我们叫拖锡,就是烙铁上带着一坨锡在引脚上拖过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争取尽快推出,月饼焊接视频系列之。。。。IO焊接。

OK,呵呵找个时间拍一下吧.

网友:
这叫干焊吧,工厂的人都是这样焊,有空也要学学才行.

网友:
只要主板干净我焊IO都是用高迪850吹的。主板上面有些方不好拖锡。

网友:
引用 楼主:
熟练了.保你2分钟焊一个IO.(当然不包括拆和焊前处理)

月饼的焊IO技巧

把IO拆下来后.在它的脚上用毛笔稍微的涂点点焊膏,然后用烙铁把上面残余的锡刮平。一定要刮平!且最好不要有连锡!

然后用锡丝在IO的 ...

   月饼大人,你可真棒,我也来帮你顶下。下次记得教教我哦。

网友:
我原来也是这么做的,但是我发现有好多板子的IO周围东东挡住,烙铁头根本下不去。电容之类的还好下,PCI槽怎么办呢?

网友B:
然后用锡丝在IO的焊盘上快速拖动,也可以涂点点焊膏在焊盘上.....如此让焊盘很饱满!!
感觉这样I/O好像不好对。。。。

网友:
此法名为"干焊"

网友C:
回复 网友D:

然后用锡丝在IO的焊盘上快速拖动,也可以涂点点焊膏在焊盘上.....如此让焊盘很饱满!!
感觉这样I/O好像不好对。。。。而且芯片会翘起。和主板缝隙大,容易虚焊。我个人看法,我不是修主板的,我是修电视的。我正在学修主板呢。但我感觉主板很好修。

网友:
务必要让焊盘饱满才行,这样可以保证焊接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B:
然后用锡丝在IO的焊盘上快速拖动,也可以涂点点焊膏在焊盘上.....如此让焊盘很饱满!!
感觉这样I/O好像不好对。。。。

LZ不是说了要先固定一个对角。

网友:
引用 网友C:
然后用锡丝在IO的焊盘上快速拖动,也可以涂点点焊膏在焊盘上.....如此让焊盘很饱满!!
感觉这样I/O好像不好对。。。。而且芯片会翘起。和主板缝隙大,容易虚焊。我个人看法,我不是修主板的,我是修电视的。我正 ...

这个就是在定位的时候一定要 “按” 的 松紧 合适,不能轻轻的放在焊盘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