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块离奇的板子

楼主(2008-10-20):
第一块是杂牌754的 主要问题是 能开机但不显示

我上了754的假负载后 发现假负载上的时钟没有电压 然后我测量晶振也没有电压 这样正常吗?

我找不到VCC的供电脚具体位置就把上下前后时钟芯片的四个引脚都测了 发现只有一个引脚有供电

大概在3.3V左右 其它三个引脚无电压 0V

复位信号在假负载上测是1.5V左右和假负载上的差不多 但在开机键上测的时候却有2.6V左右

正常吗 核心电压 和PG信号和假负载上的都差不多

第二块板的问题是 插上ATX不触发南桥发热 这样是不是南桥肯定挂了。

网友:
第一张主板:检查14.318是否起振
第二张主板:取掉网卡.在检查3.3VSB是否短路,如果短路.SB就坏了

网友:
第二块板基本是南桥挂了。
第一块板主时钟晶振要有一点伏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