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0-20):
17寸四通显示器用2小时烧行管,查二次电压50-110 开机2小时左右烧行管,逆成电容和阻尼全好的,高压包加焊过了,
不知道怎么回事,最长的使用时间是1天半 ,之后就是上一个不到2小时就烧了,各位大哥帮我分析下是怎么回事,
行管型号是BU 4523AX
使用时间

网友:
这款显示器好像用的是老KTC电路板.这款显示器推动电路的供电滤波电容很容易出问题.建议先更换掉它.

网友:
回复 网友A:
旁边的电容全好的没见有爆开或者漏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