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Force FX5700开机花屏出竖条

楼主(2008-10-20):
帮忙看看哪里坏了.

开机就有花屏,两条两条间隔均匀的竖条,能进系统,进系统时没有花屏,大概10来分钟后,鼠标点哪里就花哪里.纯白屏和蓝屏时,看不出异常.停用显卡后也看不出一点异常.
显存位址
正面u8 u7             反面u9 u6
     u4                             u2

                  u3        u5

MATS5测得结果.是u9坏了吗.
Tested from 0 MB to 128 MB.
    LANE     E_BANK0 ERRORS
------------ ----------------
FBA[31: 0]               0
FBA[63:32]               0
FBC[31: 0]               0
FBC[63:32]        12560573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C52
Read    Error Count: 4559269
Write   Error Count: 8001304
Unknown Error Count: 0

网友:
应该是u9或U7虚焊了

网友:
在U7或U9中有一个引脚虚焊。

网友:
短接上面显存的63和64脚,如测试中出现 增加 48-55某一个数字,那此芯片就有问题,先加焊一下,应该是某一个脚虚焊了。

网友:
估计U7坏的可能性多点!

网友:
大家谢谢.
看显存芯片管脚顺序是这样的吗...
66----34

1-----33

网友:
回复 网友A:

感谢你说对了u7的60脚到gpu断了

网友:
GPU空焊的可能性最大,我二片显卡都是GPU空焊(测试结果跟你的差不多都是一个地址位出错),加焊就搞定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方法比较好,很实用。对于N卡百试百灵。

网友:
怎么看MATS的测试结果啊?

网友:
真是好帖。一定要好好收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