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F550A维修一例

楼主(2008-10-20):
今天修到NF550A一块,上CPU跑20,手压也不跑了,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把,AD,3。3,5V,12V,IDE,所有认为能量出故障的地方都量了下,没发现什么异常。实在没办法就试换了个BGA,结果居然OK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修到过

网友:
有些空焊不是压一下就可以检查出来的
如果在其他工作条件都正常的情况下,加焊桥或者换桥就是唯一的办法了

网友:
最好能讲详细一点,BGA是什么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