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屏白屏花屏故障判断与维修(屏故障收集)

楼主(2008-10-21):
对于花屏类故障,判断屏坏还是驱动坏的问题,本人是这样的!有不同看法,大家指出!

1  花屏反复上电后,花的条纹、色彩有变化----------驱动板坏较多

2  花屏反复上电后,花的条纹、色彩无变化----------屏本身坏的较多

当然,最后也得换驱动板试屏,不过对于蒙着收坏液晶显示器来说够用了,不会因屏坏损失太多!

其实好多花屏的问题,最好说明一下屏的型号,因为有好多屏本身就容易出问题的!对于白屏当然得先检查下屏上的保险好坏!
例如
   1:   HT17E12-200  主IC:TFP7433PZP坏  白屏换了多数就好,花屏像是有蓝底色条纹换后故障一样!
   2:   LM170E01          主IC:SN0209033PZP      白屏换了多数就好,花屏换后显示有点虚,各别换后几个小时又坏
   3:   三星屏用IC LXD91811        少色花屏等现像,只要芯片没有问题换了都能好!LXD91811可以代换LXD91810
                                                       和 LXD91812
          4:   M170EG01 (老)     主IC:AUO-003        缓存AS-F15   白屏花屏   AS-F15过热  电容C99 C100有坏的,换
                后就好,本人修时AS-F15没有坏
          5:   TX38D14VC0CAA  黑色坚条故障              没有解决过
   6:   HT15X15-D01      黑色坚条故障(黑色竖条间距相等)    没有解决过
   7.   M170EG01(新)花屏,白屏  易坏AAT1164    换了就好没有碰到换了再出别的问题
           8.  M190A1               花屏,条格,反应慢 主IC:CM2709     反应慢和花屏换后好地在80%条格没有修好过!

       好多人发TFP7433PZP的时候,到手的都是TFP7433PZP-6,换上后不好后找原因,以为不能代换!还有用几分钟,几个小时又时花屏,以为芯片质量差!当然现在做IC的是有翻新现像,不过本人拆过好屏上的IC也有出现此现像,说明不一定是这个IC的问题!最多屏上元件一个一个用同型号屏去替换,也没有解决此类故障,我个人认为是玻璃体有问题,但有人说能解决!

   对于此类的屏,白屏的话还要修修的,如果是花屏,直接放弃!
   自己碰到过的,做个记录,很容易能看出自己修复的机率有多大

  只集液晶屏本身白屏和花屏故障!驱动板和信号输入造成花屏不在此之内,请斑竹把不在此之内的给删除啊!
与此贴无关,请不要回复,最好把此贴打造成一个液晶屏花屏故障分析和维修的集贴

  大家最好发碰到坏的液晶屏的型号和修复办法,成功与否!

网友:
楼主,有没有可能出现显卡和主板不兼容导致显示器花屏呢?如果有,怎样在没有其它主机代换的情况,判断显示器的花屏是屏本身的 问题,或是驱动板的问题,还是显卡的问题呢?

网友:
黑色坚条故障我欲到 的是AU的屏
花屏有好几次我欲是屏接口松动

网友:
如果是显卡花屏一般都事 小方块咯。条纹咯,很有规则。显示器就不样了。
  本人遇到显示器花屏还是极少的。可能经验不足吧、呵呵

网友:
我先占个楼层。今天修了飞利浦150bn的液晶,能正常使用一小时。一小时后就花屏。清理屏、驱动板接口,驱动板整板加焊也不行。因通用驱动板不能用,故不能判定是屏还是驱动板的问题。明天继续。如能成功发上来也凑一例。

网友:
最近修到方正19宽是屏的故障,屏本身坏也遇到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