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6VMM怎么软件无法关机?

楼主(2008-10-21):
我有一标有GA-6VMM主板,开机,使用一切正常,软件关机后变成重新启动计算机。重新安装几个版本的WINDOWS XP还是无法软件关机,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故障应该在主板上,在哪个部位?哪个零件?
Windows

网友:
BIOS设置,CMOS跳线设置

网友:
客户把机器拿走了,应该不会是CMOS跳线问题吧?

网友:
电源管理模式
字数不够

网友:
极有可能是i/o芯片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