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液晶能点亮屏,但是电源板有“吱吱”声。怎么解决?

楼主(2008-10-21):
一台HP的1702。电源和高压是一体板。拆机之后发现两个470uF,16V鼓包,于是换了同型号的电容。

接上屏后能点亮屏,指示灯绿色,但是电路板上有吱吱声,不敢靠得太近听,初步判断吱吱声好像是从一个高压线圈那块发出来的。于是重新加焊了两个高压线圈,装上再试故障依旧。吱吱声一直持续,直到屏黑屏关闭,声音消失。

这是什么故障?换高压线圈是不是需要同参数的?这东西不好找啊。

网友:
会不会400v电容坏

网友:
用假负载看是不电源的故障。

网友A:
如确认响声靠高压板一测,灯打亮是不闪,且待机时无声,应该考虑:1)高压板上的电解可能有放电2)高压包周围电路可能有虚点3)高压线圈内部打火4)高压耦合电容瞬时尖峰击穿5)电源板pwm带负后脉宽调制能力下降所致(更换辅助电源12V滤波电解)

网友:
我遇到很多都不是电源板的问题,都是高压板或者驱动板有故障引起的

网友:
一般液晶上出现响声电容引起的比较多见!我以前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会不会是你换的两个电容不够规范啊,再换一下试试

网友:
高压板上的高压包坏或不良

网友:
发现“吱吱”声确实是从一个升压线圈附近发出来的。升压线圈买不到合适的啊,问了几家都说没这样的。

网友:
有没搞错,那个是高压包呀.买个高压条回来换掉就是啦,

另外,你得确定是否灯管有问题才能实行换的计划.

网友:
用交换法试过了,灯管和屏没有问题。

升压线圈可能是坏了,但是焊接下来去找没找到,没有一样型号的。

换通用高压上去也设想过,但是不会从电源电路上跳线取电,业余菜鸟是这水平,没办法。呵呵

网友:
昨晚又冒着危险贴近电路板听了一下,原来是这个变压器发出的“吱吱声”。

拆下来之后发现有烧焦的痕迹。这变压器没什么参数,就外面包装胶布上一大串数字,看不出什么东西来。

后来在其他液晶电路板上拆了个下来,想试下,结果发现焊脚数和位置都不对,没法试了。

请教有经验的维修师傅,这东西哪里能买到能用的?

补充一下:这电路板其实是好的,能点亮屏,就是屏亮的时候会吱吱声响,但是屏不亮的时候就不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确认响声靠高压板一测,灯打亮是不闪,且待机时无声,应该考虑:1)高压板上的电解可能有放电2)高压包周围电路可能有虚点3)高压线圈内部打火4)高压耦合电容瞬时尖峰击穿5)电源板pwm带负后脉宽调制能力下降 ...

楼主说的很清楚了,那是一个液晶显示器,那里来的高压包呀
从你的判断  好像是在找CRT高压包的打火部位呀

网友:
我说过脉宽调制PWM也可能有杂音,果然是那个变压器周围的响声,有2个方面:1)黄色的变压器内部有瞬间击穿,2)是脉宽调制不能跟踪负载变化而过量调制,说过换一下辅助电源12v的滤波电解试试(靠近脉宽调制芯片一般50-100u/35v。

网友:
我修过一台类似你这样的故障,我换掉电源的光电耦合就没叫声了。

网友:
一般是电容失容,高压板变压器不良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