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辅助电源+5SVB只有3.5V ???

楼主(2008-10-21):
辅助电源的开关管换了,光耦也换了,电阻检查正常,C945P也换了,可通电只有3.5V,通电开关管就热,不知道为什么?
电源

网友:
辅助电源的输出一般有两路,分别查这两路的负载是否过重。。。。。。

网友:
C945P是滤波电容吗

网友:
把两路段开一路,只留5V那路,负载正常,可还是只有3.5V。

网友:
你试换一下几个滤波电容,有431也换一下。

网友:
换大电容 。。。
还不行就换辅助电源变压器。。。。

网友:
431换了,电容也换了,就辅助电源变压器没换!!!郁闷啊!!!

网友:
嗨,求人不如求自己啊,终于修好了。是辅助电源的开关管的问题,换了13009上去居然不行,但是是好的。换了13007可以,电压有5V了。奇怪,为什么13009不行,13007可以???

网友:
辅助电源管是个MOS管才对啊。。。
另外13007 或者13009都有两个的。换的话要一起换掉。。。

网友:
你这人维修有问题,首先澄清一个概念,13007和13009不是辅助电源开关管,而是主电源开关管,13009绝对可以代换13007,至于你换了13007就好了,可能是它原本就是一对13007,而你只把一只13009换了上去。

网友:
10楼的老兄你这人脑袋有问题,不会脑筋急转弯,你不知道13007,13009可以代替辅助电源开关管吗?什么一对不一对的,你们家辅助电源开关管是一对啊!!!你能说明白13007行13009不行吗?13009在别的电源上是好的。

网友:
查一下开关管的输出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