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台主机如何级连成一台主机?

楼主(2008-10-21):
听说可以用并口连,关键是系统软件是什么,如何配置???
我来回答

网友:
这个不清楚但是你可以给机子加个网卡就OK了 简单方便还节省成本

网友:
不太明白你指的是什么?
你是想搞并行服务器?如果是的话通过局域网可以,不过建议使用Linux系统。

网友:
你说反了吧! 是不是把一台主机变成多台?
电脑拖机卡一套包括:
USB-PS2(加密狗)
USB 2.0延长屏蔽线
VGA延长屏蔽线
单机多用户软件
多用户统终端卡

网友:
没说反,一拖几我搞过!用betwin软件就可以拖几台主机,但我的意思是几台主机并行工作如同一台机子一样!

网友:
呵呵 楼主也没有说清楚就不要再去猜了

网友:
楼主说的不会是 HPC吧。。。
集群分为下面几种
主/主 (Active/active)
这是最常用的集群模型,它提供了高可用性,并且在只有一个节点在线时提供可以接受的性能,该模型允许最大程度的利用硬件资源。每个节点都通过网络对客户机提供资源,每个节点的容量被定义好,使得性能达到最优,并且每个节点都可以在故障转移时临时接管另一个节点的工作。所有的服务在故障转移后仍保持可用,但是性能通常都会下降。
主/从(Active/passive)
为了提供最大的可用性,以及对性能最小的影响,Active/passive模型需要一个在正常工作时处于备用状态,主节点处理客户机的请求,而备用节点处于空闲状态,当主节点出现故障时,备用节点会接管主节点的工作,继续为客户机提供服务,并且不会有任何性能上影响。
混合型(Hybrid)
混合是上面两种模型的结合,只针对关键应用进行故障转移,这样可以对这些应用实现可用性的同时让非关键的应用在正常运作时也可以在服务器上运行。当出现故障时,出现故障的服务器上的不太关键的应用就不可用了,但是那些关键应用会转移到另一个可用的节点上,从而达到性能和容错两方面的平衡。
高性能计算集群技术
高性能计算集群,英文原文为High Performance Computing Cluster, 简称HPC Cluster,是指以提高科学计算能力为目的计算机集群技术。 HPC Cluster是一种并行计算(Parallel Processing)集群的实现方法。并行计算是指将一个应用程序分割成多块可以并行执行的部分并指定到多个处理器上执行的方法。目前的很多计算机系统可以支持SMP(对称多处理器)架构并通过进程调度机制进行并行处理,但是SMP技术的可扩展性是十分有限的,比如在目前的Intel架构上最多只可以扩展到8颗CPU。为了满足哪些"计算能力饥渴"的科学计算任务,并行计算集群的方法被引入到计算机界。著名的“深蓝”计算机就是并行计算集群的一种实现。
由于在某些廉价而通用的计算平台(如Intel+Linux)上运行并行计算集群可以提供极佳的性能价格比,所以近年来这种解决方案越来越受到用户的青睐。比如壳牌石油(Shell)所使用的由IBM xSeries服务器组成的1024节点的Linux HPC Cluster是目前世界上计算能力最强的计算机之一。
HPC Cluster向用户提供一个单一计算机的界面。前置计算机负责与用户交互,并在接受用户提交的计算任务后通过调度器(Scheduler)程序将任务分配给各个计算节点执行;运行结束后通过前置计算机将结果返回给用户。程序运行过程中的进程间通信(IPC)通过专用网络进行。

网友:
楼主还是说清楚要干什么用吧?大家帮忙分析!

网友:
硬件需要:各机器具备以太网口、以太网交换机、KVM;
软件需要:并行应用程序;支持并行应用的编译器、各种运行库等;集群管理软件(功能包括作业调度(或称负载均衡)、远程控制、信息监视、告警管理等);各机器需要有用于服务器的操作系统(较普通操作系统的作业调度、文件管理等能力要强)、文件系统(并行或分布式,EXT或FAT不行);
附注:千万不要认为几台机器通过简单接口连接,你就可以并行的利用几台机器的全部资源了!
如果一定要尝试,可以尝试组建linux下的集群。
硬件上:1,主控节点采用串口连接作为心跳线;2,所有节点以太网连接,作为数据交换线;
软件上:1,集群管理软件学选择ldirectord+heartbeat组合;2,其他软件也尽量选择开源的。
开源软件下载网站:
http://www.linux-ha.org
得到经验不容易呀!!!

网友(2008-11-20):
并口的速度太慢,即使联好了也没有意义,只是我个人的看法。

网友:
看来楼主是想做大型的数据工作啊,
这个应该是和二数的哥们说的那们,必须做成集群服务啊

网友(2008-12-26):
难道楼主像做个山寨版的银河超级计算机

网友:
通过并口或网线连接并不能体现速度,反而会把主机速度拖慢!
超级计算机内部一般有几千个CPU同时并行运算才能做的到高速,“机箱”是以楼层计算的。估计就电费也要搞的我们倾家荡产!

网友(2009-04-24):
把你听说的说出来,详细一点,用途什么的也说说,已知在网络方面,多台主机可以负载平衡,如果交换机同时支持端口汇聚,可以成倍提高传输速度.

网友(2009-05-30):
楼主没说清楚,好像说得有点要搞云计算或网格那样,(哈哈支持你,把你的高级电脑搞好后告诉一下怎么搞)
要把主机连成一体,那就集群咯。在别的没用过....

网友:
想知道Google用的啥机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