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INTEL845主板,开机代码显DD

楼主(2008-10-21):
大家好,一块INTEL845主板,开机代码显DD,三声短叫,之前没有任何代码,检测卡IRDY/ FRAME灯亮,用假负载,CPU供电/PG/时钟/复位都正常....请大家指点....谢谢

网友:
INTEL原厂的主板吗?

刷个BIOS先。。。基本就可以搞定了。。

网友(2009-03-08):
MSI865G的主板也这样能刷好吗?

网友:
开机开不起来的先清下CMOS

网友:
看看BIOS,打阻值试试

网友:
这种情况有可能是CPU座子虚焊了,按压座子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