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MF765显示器场上部压缩

楼主(2008-10-21):
此显示器场块是TDA8172,+12V供电电容我换过,+12V电压也正常,换过场块问题依旧
高手指点
显示器

网友:
8172傍边有一个二极管,代换一下看看

网友:
-12上的电容也看下把,还有那个50V/1UF的电容

网友:
8172的3脚和6脚之间有一个电容换一下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