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4533-MX

楼主(2008-10-21):
现手上有一张ASUS P4533-MX  板子,开机不跑码,复位灯常亮~!
上478假负载: CPU 主供电:1.8V
                        总线时钟:0.3V     (478假负载上写的是总线时钟)
                        主时钟:0.3V
                        PG信号:0V
                        复位:1.8V
                        停止时钟:1.8V      (478假负载上写的这是什么意思)
上真CPU: CPU 主供电:1.8V
                  总线时钟:0.3V
                  主时钟:0.3V
                   PCI  B16    时钟1.6V
                   AGP B7       时钟1.6V
时钟IC :CY283410C-2        (那个好心人有这IC的资料给个啊,谢谢)
               供电3.24V          晶振电压 1.6V      1.4V
这是不是说明时钟没问题?  我在别的帖看到有的时钟0.4V 是正常的? 不知道这张板正不正常,请高手指点!

复位IC:  AS016          (那个好心人有这IC的资料给个啊,谢谢)
                1脚   4.4V             9脚     4.7V
                2脚   5V                10脚   5V
                3脚   0V                11脚   5V
                4脚   4.7V             12脚   0V
                5脚   4.7V             13脚   0V
                6脚    4.9V            14脚   0V
                7脚    1.1V            15脚   0V
                8脚   0V                16脚   0V
复位针上有4.8V    短接   AS016   的6脚为0V      别的脚没变动!~~

请专家指点,,谢谢。。。谢谢

网友:
给你时钟的pdf

网友:
PG信号:0V.
修好PG信号先啊!

网友:
先谢谢大家的,,回复。。。。。
PG  一直找不到走线~~        我一表笔接灰线,,,别一表笔差不多全板都找完了也没一个通的~!
PG   怎么走的哇?

网友:
PG有可能接在核心控制IC上!!再找找吧.还有就是IO也有可能...

网友:
换一个思路,通过你给的数值,CPU有复位,但PCI没复位。
对于AS016,不插ATX电源时,测第1脚VBAT,必须有3.3V左右的电池电压;插上ATX电源待机时,测第16脚RSMRST#,必须有3.3V或5V的待机电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能你的对的~!  因为开机电路没问题。我就一直没去看过待机电压~
你这么一说~! 我把ATX电源不插。 一测发现,  电池电压。2。8V
CMOS  跳线上无电压。  南桥边上的晶振也没电压。。。
我先去跑下线,,,,谢过

网友:
你把北桥的供电的MOS管换下.这个现象在技嘉主板上遇见的比较多!!

网友:
看哈有PG有没有在供电芯片上。也可能是通过一个74过来的,

网友:
看看北桥有没有1.5V工作电压。

网友:
你看看资料吧PG信号的产生的啊。。PG俗称电源好信号。。

网友:
最近修了 8块  TCL的机器用的 就是上面型号的板子

故障复位灯长亮 CPU复位正常  PCI无复位

换AS016  全都解决了

这个板子的复位  是AS016来提供的

网友(2009-08-07):
现在非常需要这个时钟资料。谢谢了

网友:
COMS跳线没电压,能正常工作才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