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液晶的拖尾现象!

楼主(2008-10-21):
请问大家!
新买台LG W1942S     回家发现鼠标移动有严重的拖影! 看电影也有点顿!  这算不算拖尾现象?

网友:
LZ  你显示的静止的图片也有拖影吗? 会不会像下面的图一样呢

如果你只是显示移动的东西会有拖影的现象 那估计你买的屏有问题  按LG W1942S的表识来看 是5ms的 应该不存在这个问题

如果你接了 1拖2 的VGA共享器 有拖影也算正常  我就是用的这个

最好联系下你买显示器的商家  看怎么处理!!

网友:
不管是哪种表现的拖影,只要能确定是显示器问题的话,都可以退的我,也应该去退换~~~~~~~~

网友:
7100以上的显卡驱动没装和装错都会有明显的拖尾现像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的是在静止的文字上也有点虚影!  是不是我的显卡太低了?   偶显卡是GF2 MX400 32M的   调成1440*900!
现在就是不知道是显卡的问题  还是显示器本身的问题!
请高手帮忙解决一下!

网友:
换台电脑试下不就明白了

网友:
不用怀疑,如果不是卡机。就一定就是MCU问题。
     你的图像是不是开始显示模糊,而且颜色有点失真。过会好一点,但是鼠标还有拖影。。如果还在保。抓紧时间朋友。

网友:
如果那根VGA连接线接头不实或者那根线有问题,也会出现这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