硕泰克848主板正常关机无法开机

楼主(2008-10-21):
硕泰克848主板正常关机无法开机!只有把电池拿下来`把电源线拔出来`过2分钟插上才能开机`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1、换电源
2、看内存供电电路中有无元件损坏
3、清洗南桥

网友:
建议你重置一下BIOS设置,也可以试着刷一下BIOS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