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维修笔记2

楼主(2008-10-21):
接修一台杂牌17寸液晶,故障为开机亮一下即灭,开壳后发现高压板已被前维修者换新,原机为四灯大口,但所换为四灯小口,用四灯大口替换,并恢复好相关电路,开机OK。

接修一台三星510N,开机亮一下保护,换高压线圈后开机正常。

接修一台三星710N,主板坏,换通用板后开机发现图像暗,经仔细查找,故障原因是接地线没有接主板的地,图方便接到锣丝上,形成了电阻,处理后正常。

接一客户屏LQ11S353改显示器,用2013T配合41扣针,写好TTL D6T驱动后,点屏OK。

接修一台BENQ17液晶,开机电源灯亮,不显示,判断为高压板坏,此机电源高压二合一,换高压板要改电源电路,改好后开机2小时无故障,交付使用。

型号:IBM A30笔记本,屏型号LTN141X8-L00。
故障:开机花屏
修复:屏显IC LXD93820 更换后故障排除

联想15寸(LXB-L15)灰兰
故障现象:开机后指示灯绿灯,背光明暗闪烁,图像可以看到。
此机型典型故障为电源板12V输出端滤波电容鼓包,检查后确认电容坏,更换后OK

惠科OEM15寸,LM151X2扣针S6T屏,故障现象为图像缺色缺位。
修复流程:用通用板点屏确认LCD屏正常,此机的驱动板背面固化屏线扣板,仔细观察发现数个引脚开焊,补焊后故障排除。
这里需要提醒的是此类集成屏线扣板的驱动板很多,因为温度变化会造成扣板变形开焊,在很多款型号的机器中都会出现类似的故障。

网友:
以前我学徒时每天做笔记有厚厚2大本,现在自己做了就没时间做笔记了。好习惯要养成!

网友:
感觉经常做一下笔记很有帮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