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进系统死机

楼主(2008-10-21):
近期遇见2台ibmt20的机器一台是一进系统就掉电,在欢迎使用那个界面掉电!
另一台第一次进系统能玩大概10分钟死机,之后重启在进系统那个界面的时候死机,请求高手帮忙出点意见!!
是不是都是由3421和3410不稳定造成的啊,我改怎么解决啊?

网友:
先看看是不是风扇 散热不好生造成,然后再排查主板!

网友:
再看看是不是 哪个地方虚焊造成,这种现象还是这种情况最多!!

网友:
这种死机的可能性太广了,楼主还是自己慢慢分析

网友:
第二台还是先看哈散热问题,在考虑其他的。第一台应该考虑北桥,

网友:
散热问题可以排除,因为那是CPU根本就不热!虚焊这个问题我觉得可能大,但是我都焊了哦!!求高手!!!

楼上说 第一台是北桥,我 觉得有可能但是还的从小问题入手啊!!先考虑简单的我不认为做桥后能解决,怕啊一做万一直接不开机了我找谁哭去啊!!谢谢意见!!!

求高手!!!!!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