磐鹰EP-4BDAE 845E上CPU自动保护,寻求帮助

楼主(2008-10-21):
磐鹰EP-4BDAE 845E的吧,具体现象是客户拿来的时候CPU座旁边的5个2200/10V的电容暴浆,ATX供电座旁边的4个1500/16V的电容暴浆,很简单的故障,用热风枪取下换上同型号的,上电OK,一切正常,上CPU再测试,瞬间掉电,短路?被保护了?看了半天,没有发现虚焊,连焊的地方,再试,还是马上就掉电。
拆,先拆了4个1500/6.3V的,上U,掉电。。。。。再拆5个2200/6.3V的,上电,还是瞬间掉电。。。。。郁闷了,是哪里的问题啊,不上CPU正常,上CPU就掉电,请高手给个提示~~在线等待,谢谢了

网友:
把CPU旁边的场管给换了试试

网友:
好的,我试下,但量过对地阻值都是正常的,先焊下看看,谢谢前辈

网友:
这个问题可能就是CPU供电IC坏了呀
我以前也碰到过这类问题一换了IC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