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静电恒温烙铁 的问题

楼主(2008-10-21):
我买了一台安泰信936B,在一块giga的板上练习拔和焊,有几个电容被我拔下来后,要把电容脚上的焊锡去掉,一直熔不了!我甚至把温度调到了400度,还是一样。但是其他的点就好熔,不知为什么!!请指点,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用得是什么锡丝啊?有可能锡不太好,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你的烙铁头长时间都没有保养过了,上面肯定都有一层厚厚的以前用锡残留下来的物质,你需要把烙铁头清除下,或者换个新的烙铁头上去再使用。

网友:
你可以在铬铁头上蕉点助焊剂或松香之类的东西,应该就可以把电容脚上的锡去掉。

网友:
不好意思,不是电容的脚。而是主板上插电容脚的孔被锡堵着,想把堵着的锡弄走,温度开到400还是不行。但熔锡条很快。一碰就化。烙铁从买来到现在使用时间不超过五小时!

网友:
还有一个问题:在使用的时候灯老是闪烁,这样正常吗?

网友:
拆电容器件不要用尖头的,用刀头,或者马蹄形.

网友:
这种情况经常碰到,板孔内的锡化不了,要用钢丝在加热的情况下通一下,冷却过程中不断的抽动钢丝,再拔出来就好了。
另外烙铁的灯闪是正常的。

网友:
可以找一支大头针之类的东西通一通,主板是多层电路板,里面的锡是很难清的,如果你的焊接技术好的话,也许就用通了,一边拿着电容的脚对准主板上的插孔,一这拿着铬铁顶着,拿电容的手一用力,脚就会直通过去的.

网友:
  烙铁在使用的时候总是一闪一闪的属于正常现象,你可以放心使用。

网友:
楼主还要多练练使用烙铁。

你看看焊接技术区:
今天试着拆电容 一个脚拆不下来(上面的锡融不了)
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67695-1-3.html

请问电路板上的电容已经顺利取下,板上的残存锡圈是否一定要弄干
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72580-1-2.html

网友:
谢谢大家的帮助。小弟还有一个问题:我用的是尖头的烙铁头,发现尖上的温度没有尖后(离尖部4mm左右)的温度高,经常要用后面的来溶焊锡。这样的情况正常吗。还是我该换烙铁头,可我烙铁头使用总时间还没超过十个小时。请大家帮忙,谢谢!

网友:
发现尖上的温度没有尖后(离尖部4mm左右)的温度高
-------------------------------------------------
温度是一样高的。只是你的烙铁头接触的焊接面积发生了变化。后面的接触面积大,前面的只是一个小的尖部。所以焊不同的器件要用不同的烙铁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