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磁电阻问题以及显示器管子的问题

楼主(2008-10-21):
想问下这里的高手朋友们:美格810FD我在常温下测量是9欧,不知道是否是好的,摇了也声音。撬开上面的盖子。里面接触很好!但显示器有色斑,最为严重的是显示器右下角色斑严重,其他的显示还好,继电器开机时会响,应该是好的!
请问下是否是消磁电阻坏了,应该换上多大的为好,但查一些资料消磁电阻一般为:8-50欧姆。
   还有就是想问下:联想型号是LXH-GJ796F2的17寸的显示器是否是珑管的!网上查不到,谢谢各位!!!

网友:
可以在菜单里手动消磁,你手动消磁的时候屏幕抖晃吗,如果抖晃你的消磁部分应该没坏,你应该用消磁器试着在外面消磁,如果过消完了一会还有或是根本消不下去那就是你的显像管里的荫罩板严重受磁了,最好是换显像管解决问题

网友:
打开一个空白文件如果能看到两条很细水平的线条就是珑管!
要不你折开看看管座就知道了!

网友:
谢谢各位,我从别的显示器上拆下来的消磁电阻也是在冷态下测量为9欧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