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8主板不开机问题!!!

楼主(2008-10-21):
今日拿到一客户送来的板, 故障是  触发后CPU不开机,但CPU有温度,CPU核心供电的MOS发热很大。 对地值57。

测的  时钟  复位  供电  全部正常, 然后打北桥阻止 正常。
  因为CPU核心供电的MOS发热大,我首先更换了核心供电的IC  和MOS ,问题还是老样子,
这片板用的BIOS是  INTEL的   IO是 8702的。。
  到现在没方向了,上来看看各位有何见解!!!!

网友A:
呵呵! 问题已经查处,  是时钟IC坏掉。。 更换后跑C1-26-29.    因为是INTEL的BIOS 所以资料丢失是通病,刷个BIOS 搞定。。。。

网友:
你是怎么判断时钟坏的呢?

网友:
好样的,搞定了一块板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 问题已经查处,  是时钟IC坏掉。。 更换后跑C1-26-29.    因为是INTEL的BIOS 所以资料丢失是通病,刷个BIOS 搞定。。。。
你把时钟IC换了  和BIOS有关吗??

网友:
语无伦次,摆一晚上,明天删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