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15电调杂牌,开机指示灯不亮,无高压,内详~

楼主(2008-10-21):
手里一台15电调杂牌,开机指示灯不亮,无高压声,朋友反应是水吧点歌用的显示器,前一天晚上唱歌的打架,把啤酒洒了一些在显示器里,我开机看水并不多,烘干主板,检查保险没断,一级变压器输出正常,大电容300V电压正常,UC3842B第7脚上电压12-14V不稳定,其它脚上无电压,还有就是主板上那个最大的变压器主脚上有电压,无电压输出,再往后,检查行管是好的,其它就不知道再从哪里下手了~还是来求助大家,谢谢~~~~~~~~

网友:
3842肯定是坏了,先换了再说。

网友:
如果3842只有七脚有电压,其它脚都没有电压的话那它坏的可能性较大,先换掉试试看!

网友:
输入电压好象不够,又不知道查哪?

网友:
晚上把3842换了,灯还是不亮,哪位老师再帮我看看~?

网友:
哪位老师给个思路,我走走看啊~~先谢谢了~

网友:
我把电停了,然后量显示器的那根进线电源,按下开关,居然只有30欧,但不接开关,电阻还是无穷大~但接电还不会烧保险!晕了~

网友:
哪位朋友给个思路?谢谢~~~~~

网友:
检查一下3842的3脚和6脚一路到开关关的电路是否有坏的。

网友:
回楼上的老师:
3脚通过一个22K欧的小电阻连接到4脚上,6脚通过一个22欧的小电阻和一个二极管供电,中间这些都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