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17纯屏求助!

楼主(2008-10-21):
LG 17纯屏, 烧一会就可以亮,我先把管坐换了还是老问题,测量G2电压低,只有40V,然后我把G2对地的磁片电容全部换掉,问题依旧, 只要在管坐附近加热一下就可以点亮,现在正在头痛呢,
把G2拿下来悬空测量电压正常!
哪位老大有好的招数???
求助

网友:
根据你所说的现象,肯定是有地方受潮漏电了,或是有虚焊的地方,所以才会在电吹风吹一会后就能正常工作!

网友:
是哦`,是漏电了`,NN的,把G2那一路线路全部刮掉了,直接连的管坐上,客户拿走了,看看过2天给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