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G2问题

楼主(2008-10-21):
有个想法,如果把G2直接连接到管坐的G2上,管坐上G2前面的线路全部断开是否可以稳定正常用?》
求助

网友:
自己顶一下。!````````

网友:
从管子的工作条件看,只要G2在额定值稳定,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额,G2那上面有4个磁片,早在换过管座之时就换掉了,问题依旧,然后把G2线直接连到管座G2上,前面的线路给划断,客户到现在2天了也没拿来,估计好了。
应该是尾板G2电路漏电造成的,但是G2上就几个磁片电容,而且都换了,很郁闷的。

网友:
没有问题的,直接过去
后面接个电容
ok

网友:
关键是没加电容,不知道能用的久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