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s 755-a2 SIS755+964芯片组K8 754平台 无复位

楼主(2008-10-21):
ecs 755-a2 SIS755+964芯片组K8 754平台 无复位
内存供电正常
没有复位
右边七个大管,都是一个脚有电压,中间两个脚是11.多伏,其它为8V
感觉就像是没有CPU电压,CPU也不发热。

网友:
LM324端的一端都无电压

网友:
我哭啊,18号刷的B IOS,他用了一天,第二天就不开机了。
这种像像我感觉就像CPU没有供电,和BIOS无关的,我重新刷的BIOS还是一样。说明这次不是BIOS的问题。但是以前接触845的板CPU不供电,上管有11V,下管都没电压好像。这个板下管一脚都有8V

网友:
LZ
CPU没有供电你就修CPU供电呀
注意1.5 V  1.2的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