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31 在线等待救援

楼主(2008-10-21):
昨天接的IBM X31。开始是不复位。没有1.1V和1.25V。这部分电路修好了。有一直档在382F。内存插槽,BIOS,资源管理器也换过了。还是挡在382F。高手救救急 ..................

网友:
咋没人接啊。高手都哪里去了啊

网友:
是不是显卡的问题啊????????????我不敢确定哦、、、、

网友:
压压北桥试试看...

网友:
挡内存,检查相关电路

网友:
不用怀疑,换北桥就好了。

网友:
X31的怪毛病蛮多的。。
修过好多台U虚的,北桥供电上不去的,过不了内存的没遇到过。

网友:
北桥的问题比较多,换个北桥试试。

网友:
换过一次内存槽子坏的 换好了 不过第一次换的时候中见几个针没焊就不跑CPU了,请认真 别着急 先打阻值 确定了再换

网友:
这个板子北桥空焊的多不过三个BGA在一起有点难度

网友:
更换北桥
本人修过更换北桥肯定好

网友:
可能是内存槽子空喊,加焊,如果不好煮北桥

网友:
修好了
谢谢各位了!!!正如快达说的是北桥供电不足引起的,挡在内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