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几秒就跳掉

楼主(2008-10-21):
17寸爱国者型号:1770ED
按开机后电源输出几组电压都对的,但刚两完指示灯就灭了,就是几秒钟的时间, 输出电压也全没了
大的部件都检查过但还是没结果~~~~~~~~~~~~在线等:

补充:在开机的时候电源块有个脚正常应该是16V供点,但没输出的时候下降到了12V。

网友:
怎么高手看了回个话啊 谢谢  小弟在线等  =========

网友:
引用 楼主:
17寸爱国者型号:1770ED
按开机后电源输出几组电压都对的,但刚两完指示灯就灭了,就是几秒钟的时间, 输出电压也全没了
大的部件都检查过但还是没结果~~~~~~~~~~~~在线等

  补充:在开机的时候电源块有个脚正常应该是16V供点,但没输出的时候下降到了12V。

网友:
应该是电源保护停止工作了,可先把负载断开来看看,如果开机电源能稳定正常的工作,那再查看是那一路负载有问题,一般都是行扫描这一路出问题的多!

网友:
先把电源输出的80V,断开试试。如果正常,那就是行部分问题了。,看看有没有什么管挂了,,一般是什么管被击穿了。?你在研究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我在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