硕泰克SL-85DR2-C主板开机无显示,有图

楼主(2008-10-21):
各位,我有一块硕泰克SL-85DR2-C主板开机无显示,喇叭发出和救护车一样的报警声,不知是什么问题?谢谢各位!!!
如图:

网友:
插上诊断卡
看是什么代码
估计是内存没有过

网友:
白颜色的板子还真没见过哦~~

网友:
先清COMS  让后在擦擦内存  再不行就跑电路看看内存供电正常吗

网友:
还是要用诊断卡的.看代码

网友:
楼主~~我们坛子里有救护车报警专题~你可以去看看大家的经验

网友:
你可以先把CPU周围的电容更换掉,硕泰克主板好像用的时间长了,其滤波电容都会出现不良或性能下降。

网友:
谢谢版主以及大家的热心指教,我再仔细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