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不复位

楼主(2008-10-21):
测试卡run灯常亮,    cpu无电压,9241换过还是无电压,不知如何下手修复,谢谢各位朋友的帮助

网友:
检查CPU供电输出端是否短路
检查9241  20脚VDD.1.2.3.4.5脚VID信号 9脚DVD 10脚SS的电压

网友:
这些电压都为正常,,,谢谢

网友:
第10角是什么??????

网友:
最好把电压的数值发上来

网友:
供电都不对~~肯定复位都不正常啊~~把电源IC和供电管的电压值说下~看下是哪块没工作~

网友:
谁能给具体说说那20个脚

网友:
你的主板是华硕的什么型号,看看电源芯片附近还有什么芯片,有的华硕主板上有华硕专用复位芯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