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装英特尔865PE每次开电开关老是自动加电然后就停了

楼主(2008-10-21):
原装英特尔865PE每次开电(我的意思是开电的开关)开关老是自动加电(没按电脑上开关)然后就停了
这样我担心有损硬盘呀.请问有什么方法能让它不自动加电呀.
请朋友们帮我看看呀.急呀
电脑
硬盘

网友:
这种板子都会这样的~正常~又没问题修什么~~
非要搞的话找CMOS里有个电源模式改改就OK了~

网友:
CMOS里有个电源模式改改就OK了.能具体说一下吗.找不到呀.

网友:
——楼上两位只是解决“自动加电”,但未解决“自动就停”的问题呀!
有可能是机箱上的电源开关一直处于关状态,所以一接电源就开了,但电源开关又是“关”的,所以机器最后就是“自动停”——就好象长按电源开关。

网友:
遇到过有的板子通电后风扇转几下后就停,正常现象。

网友:
提前动手,在他没关之前就关,或查温度有没关系 自动开机和非正常关机有关
主要修自动关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