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电源里边的电容鼓破了,用什么样的电容换?

楼主(2008-10-21):
长城电源里边的两个大电容,上边标有330UF 200WV,这样的电容市面上的很少见,可以用其它的更换吗.什么样的比较合适,如330UF 450V的可以换吗?
长城
电源

网友:
可以,原来的就是330 200v。

网友:
淘宝里就有卖,一块多到两块多一个

网友:
用一般的电容就可以代换,只要耐压和容量达到要求就可以啦

网友:
你可以找代用的电容,但一定要电压直要大过原来的电压值就可以代用了

网友:
如此低级的问题,问了也是白问。

网友:
图中220V交流电经整流桥整流后输出约300V左右的直流电压,也就是AB两点间的电压,在AB之间还有两个均压电阻,把300V电压分成AC和BC间的两个150V的电压,那两个电容就是装在AC和BC之间,所以正常情况下电容的耐压值200V就够了,在图中你也可以看到厂家用的就是200V 470Uf 直径为22毫米,高度为36毫米
所以你更换电容的时候要考虑的是:耐压200V就行了,容量可以大于等于原理的值,电容的尺寸主要考虑能在电路板上能装的下,(耐压越大,容量越大价格越高,所以楼主可以自己考虑)
直接点击图片可以清晰的看到图片.
[
]

网友:
一般像这类电容都可以用200V-450V耐压的电容替换就可以了~!容量的话最好不要相差太大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