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手工BGA的问题~!

楼主(2008-10-21):
我在本论坛里面看到用写用8205从板子背面做BGA的经验,但本人一直有个疑问,8205当风枪口朝上时就不工作了,怎么能做BGA?
问题

网友:
呵呵 那是你8205坏了把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会吧,新买的就这样呀,我刚才把风枪拆了,看到里面有个倒置开关,也就是说你把风口朝上时倒置开关就断开,我把防倒置开关取掉了,把线直接连起来,现在口朝上也可以用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