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R40怪事.高手进来看.

楼主(2008-10-21):
一台IBMR40机器开机进系统.玩了大慨20分钟就自动关机.再次开机器还是一样关机..开始开机风扇不转.后面我想办法接了一根线给风扇..风扇开始转了.以为问题解决了.开是开机到了20多分钟又自动关机搞不动是什么意思.我也试着拔了内存重新插..效果还是一样.请高手帮帮忙!!!!

网友:
这款机子南桥虚焊的多,可以这方面查查看

网友:
那你要看看在自动关机后,不拔掉电源和电池的情况下能不能开机。因为这个机器的一个5脚芯片容易坏(AOH)

网友:
楼上那个 5脚的AOH 是什么东东?

网友:
5V的线性稳压块,是IBM专用的吧。

网友:
我觉得要搞清楚到底是电压或电流不对还是那里发热散热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