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的主板整版无时钟

楼主(2008-10-21):
接修一快845的主板,CPU电压1.75V,南桥3.3V其它主电压都正常,就是无时钟,复位也有的啊。晶振也换了,就差时钟芯片没有换了,请问各位大虾查那里啊?

网友:
你下载一下时钟芯片的DATASHEET,
测一下他的供电脚电压都正常不?(2.5V 3.3V 等等)
测它的PG信号正常不?(有的是CPU 的PWM芯片提供)
然后还是要查一下SMBDATA和SMBCLK 总线的电压和对地阻值正常不?(I/O坏会引起总线不正常)

网友:
晶振旁边的电容测了吗

网友:
晶振两边电压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