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65主板南桥问题

楼主(2008-10-21):
865主板能开机但不跑码,整机无复位,南桥供电正常,但没温度,32.768晶振上一脚0.5一脚没电压,是南桥挂了吗?

网友:
应该是的.你可以查一下PCI14脚看有无3.3V.如无,则肯定是南桥挂了.

网友:
如果3.3VSB电压正常,能上电,SB无明显温升.SB应该没有短路
32.768不正常,也有可能是SB坏引起的.可以先拆除谐振电容,更换32.768来排除

由于SB引起的不跑代码的板子比较少见,应该将重点放在BIOS U座 北桥等方面

网友:
PCI 15脚电压为0

网友:
PSON的电压是多少?检查一下开机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