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不起振

楼主(2008-10-21):
本人开店时间不长,但是这样的毛病已经碰到三回了,显示器不起振,我通常是先将行部分断开,然后给电源接上假负载,一般我用100W灯泡做假负载,先排除是否是电源的毛病。如果不是再检修行部分。可是这回却走进了误区,接上假负载 ,开机测电压全都正常,自己感觉应该是行部分的毛病,可是按着常规思路检修了半天感觉行部分也没有毛病,此时陷入困境,无奈只好把显示器断开的行部分又恢复了,此时却忘了把假负载断开,我一上电,居然起震了,而且图像都正常,各路电压也都正常,此时我以为可能是那虚焊造成的不起振,很高兴的把假负载断开了,可再一上电,又不震了,最后我发现如果我并个假负载它就能震,不并就震不了,知道这一定是电源的毛病,有了头绪就好办了,首先电源还能工作,应该是某个元件性能不良了,首先想到那几个小电解电容,可是换完了还不行,再一想电源部分出了这几个电容就是那几个小稳压管容易出问题了,可拆下来一测也没有坏,但心里想反正这几个管也不值几个钱干脆换上新的吧,万万没想到把这几个稳压管一换上,毛病好了,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我将换下来的稳压管又逐一还了回去,终于发现有一个管的确是有问题的,后来把这个管换了新管,开机一切正常,才上壳交给客户使用。后来又发现了两台这样毛病的机器,只是换了小电容就解决问题了。今天发这个帖子就是想告诉大家,有的元件性能变差了以后用表是测不出来的,以后如见了这样毛病可直接把那几个电容换了,稳压管换了就可以解决毛病,可以加快点维修的速度。

网友:
好的维修经验.之前我也遇见过此类的故障.并且检修思路和楼主的也是比较接近可就是查不出来原因~

有时间我也这样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