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显卡内存不过

楼主(2008-10-21):
845PE插显卡不过内存

网友:
显卡GPU 里AD线短路也会造成这种现象,换过显卡了吗?

网友:
可能是插显卡使得AGP槽的AD线短路从而引起北桥工作不正常,仔细查一下AD线的阻值.

网友:
1:刷BIOS
2:更换内存供电管
3:换IO
4:加焊,更换N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