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II内存总线问题,难处理。。技嘉主板

楼主(2008-10-21):
DDRII内存总线问题,难处理。。技嘉主板GA 945 775针。。。故障:CPU供电正常,其它都正常,就是上内存打阻卡测量,“系统管理总线”两个测试点,一个有电压正常,一个没有电压,本人想把有电压的直接接上没有电压的,但没有DDRII内存槽脚定义资料,谁有的给我一个下载的地址都可以,谢谢。。。等待中。。

网友:
这两脚个对地值一样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对地阻值相差几欧的,差别不大。但是一个没有电压。

网友B:
还没有修过945板的这种故障
跑先线路吧,如果依照845系列来讲,一般这两根线连到时钟.IO.SB  很多板在SB附近上拉到3.3V   注意一下这个上拉排阻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没有修过945板的这种故障
跑先线路吧,如果依照845系列来讲,一般这两根线连到时钟.IO.SB  很多板在SB附近上拉到3.3V   注意一下这个上拉排阻

我不知道怎么感谢你好,你总是给我一个宝贵的意见,打了对地阻值:一个不到200欧(短路),,一个300出头(正常),我试了,把两个测试点直接连上,效果是不行的,这次真的要跑线路了。。。对你“孤帆远影”感激万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