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软20号采取黑屏手段,大家不知道是什么看法,有什么好的破解方法没!![乌鲁木齐]

楼主(2008-10-21):
活动类型:
讨论
开始时间:

网友:
活动地点:
网上
性别:
不限
已报名人数:

微软20号采取黑屏手段,大家不知道是什么看法,有什么好的破解方法没!!不过我知、知道雨林木粉的G 进过微软的验证是正班 OFFICE都是 , 希望大家谈下看法

暂未通过 (5 人)

  留言 申请时间
唯信家电 2012-9-13 11:30
狂神 2011-9-15 20:41
liangshan 2011-1-24 18:39
test001525 2010-11-9 09:55
凌荣 2008-10-21 22:19

网友:
会有办法的~已知的就是你只要不对打那俩个补丁就没问题~如果对这些不太懂的用360去打补丁~他默认不会下载这俩个补丁~
还有就算有这问题也并不会黑屏~~只是把你桌面设成黑的了~比较烦人~但也不是不能用~

网友:
微软黑屏解决方案:
开始-运行-输入REGEDIT回车,在左边栏中找到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WindowsNT\CurrentVersion\Winlogon\NotifyWgaLogon项,将整个WgaLogon项删除即可。

网友:
回复 网友A:

解决方法,什么都不用想接着用就行

网友:
继续使用,不安装“黑屏”补丁就行,有的GXP的office补丁打不了

网友:
针对微软20号黑屏,微软正式打击盗版的7种解决方法

针对微软20号黑屏,微软正式打击盗版的7种解决方法

针对微软20号黑屏,微软正式打击盗版的7种解决方法微软20号黑屏 ?微软正式打击盗版,我们该如何应对?

以下是在网上搜集的几种解决办法,有几个我已经试用过~!可以通过~!大家可以按照以下方法去试一下:

第一种:最好暂时先把Windows自动更新服务暂停,控制面板->管理工具->服务->里面有个名称叫做"Automatic Updates"的服务,右键->属性

->启动类型,设置成"已禁用"

第二种:
ON ERROR RESUME NEXT

Dim VOL_PROD_KEY
if Wscript.arguments.count<1 then
VOL_PROD_KEY=InputBox("Powered By www.caihongqqba.cn "&vbCr&vbCr&" 本程序将自动替换你当前 Windows 的序列号,通过微软验证完全正

版。"&vbCr&vbCr&"序列号(OEM版无效,默认版本为 XP VLK):","Windows XP序列号自动更换器","MRX3F-47B9T-2487J-KWKMF-RPWBY")
if VOL_PROD_KEY="" then
Wscript.quit
end if
else
VOL_PROD_KEY = Wscript.arguments.Item(0)
end if

VOL_PROD_KEY = Replace(VOL_PROD_KEY,"-","") 'remove hyphens if any

for each Obj in GetObject("winmgmts:{impersonationLevel=impersonate}").InstancesOf ("win32_WindowsProductActivation")

result = Obj.SetProductKey (VOL_PROD_KEY)

if err = 0 then
Wscript.echo "OK!去微软验证吧!"
end if

if err <> 0 then
Wscript.echo "替换失败!输入的 CD-KEY 与当前的版本不匹配。"
Err.Clear
end if

Next

使用方法:

1.把红字复制下来 建个文本复制进去改成 key.vbs

完后安装.

完后登陆:http://www.microsoft.com/genuine/downloads/Validate.aspx

下载微软提供的控件 OK 注册完成

第三种:
直接改WgaLogon和wgatray.exe这两个的文件名就行了撒,我把它们改成WgaLogon1和wgatray1.exe重启动即OK。
删除微软KB905474正版验证补丁的方法:开始-运行-regedit,进入注册表 ,找到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Windows

NT\CurrentVersion\Winlogon\Notify\WgaLogon,删除WgaLogon,重新启动wgatray.exe就不会自动启动了,但wgatray.exe这个文件还在,利

用搜索功能,把搜索到wgatray.exe文件全部删除就可以了。不过这种方法不是很彻底,自动更新会提示你未安装KB905474正版验证补丁

第四种:
打开注册表编辑器,设置键值: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WindowsNT\CurrentVersion\Winlogon\SFCDisable=0xFFFFFF9D

第五种:

1.不安装微软正版验证补丁Windows Genuine Advantage Notification (KB905474)就可以了,方法是: 当右下角出现黄色盾牌,提示说“已

经准备好可以更新补丁了”时,你就点击那个自动更新的黄色盾牌-选择自定义安装-把Windows Genuine Advantage Notification (KB905474)

前的勾去掉,随后就可以安装其他补丁了(最好还在之后跳出的有一个对话框里那个类似不再安装次补丁的勾也打上)就可以了。

2.但当你如果已安装微软KB905474正版验证补丁的话,破解微软KB905474正版验证补丁的方法:

如果验证为盗版,运行“XP_VLK序列号更换器.VBS”,然后再次点“验证XP是否为正版”,验证通过就可享有安装IE7等其它正版服务!不能通

过请再次运行“XP_VLK序列号更换器.VBS”并更改默认序列号为最下★处提供的其它序列号,直到验证成功为止!通过改序列号,验证成正版

,盗版提示自然就没啦,这种方法最安全、最简便!

3.为何我的windows正常换号后,仍无法完成正版验证啊?

windows正版验证是要安装必要的ActiveX 控件的,验证时请许可下载并安装ActiveX控件!无法顺利进行验证的可能是你的浏览器安全设置禁

用了Active控件运行!如果你不知道怎样操作,请打开http://www.microsoft.com/Genuine/diag/default.aspx?displaylang=zh-cn点‘开始

诊断’!并根据提示更改浏览器相应设置后,再行验证!仍没有完成验证请点此看微软官方提供的解决方案!

验证失败后,或许在验证页会提示你删除WGA文件,具体操作是这样:开始——运行——输入 %allusersprofile%\application data 确定后

,在打开的窗口中删除“Windows Genuine Advantage”文件夹,再次验证。

完成上述所有操作仍不能完成正版验证,也许是因为你运行过Windows正版验证反补丁KillWGA里的installer.bat ,破坏了验证所需必要文件,

请用超级兔子“系统补丁升级”功能,安装“Windows正版增值验证工具(KB892130)”这个补丁。具体方法:点此下载最新超级兔子---运行“

超级兔子清理王srck”---点“系统补丁升级”---去掉“只显示对安全有影响的补丁”前面的勾---点“下一步”(等待一会。。。)---勾上

Windows正版增值验证工具(KB892130)---弹出问询窗口点“是”---点“下一步”---耐心等待会就自动下载并安装好KB892130补丁了---赶快再

去验证看看吧!当然你也可以用微软的在线验证:点此,打开后直接点‘运行’。

4.以上你的方法我都试过了仍不能完成正版验证(或还有那个盗版提示)啊,还有其他办法吗?

尝试一下看看吧,有部分精简版的 xp 竟然把 VBScript 给精简了,导致更新失败,下载微软正版验证安装离线包或使用木蚂蚁的XP正版验证

补丁试试。

其实提示是盗版也能进行安全补丁更新的,你可以把盗版提示的那个星号弄掉的,方法:解压KillWGA-KB905474.rar 运行里面的

“installer.bat”,重启,就可去除盗版提示,但这样你可能真的验证不成正版了;还可以用这个RemoveWGA也能去掉星号(瑞星会报病毒)
下面是Windows xp pro sp2 vlk 微软授权正版序列号,笔者2007.4.17测试通过!

用法:点“XP_VLK序列号更换器.VBS”换号,点“验证XP是否为正版.hta”验证!

如果用默认的序列号不能验证为正版时,偿式更换以下序列号:

CM3HY-26VYW-6JRYC-X66GX-JVY2D

BYCMB-R844W-KJBQX-J3D9F-V3Y6G

DDQXW-THQ8M-79V6K-2YFGH-R793Q

DP7CM-PD6MC-6BKXT-M8JJ6-RPXGJ

第六种:

开始-运行(输入services.msc)—禁用Office Source Engine和Automatic Updates

如果20号以后出现每小时黑屏一次的情况,用下面的方法
@echo off
sfc /purgecache
reg delete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Windows NT\CurrentVersion\Winlogon\Notify\Wgalogon" /f
taskkill /f /im WgaTray.exe /T
del c:\Windows\system32\WgaTray.exe /f /q
taskkill /f /im WgaTray.exe /T
del c:\Windows\system32\WgaTray.exe /f /q
taskkill /f /im WgaTray.exe /T
del c:\Windows\system32\WgaTray.exe /f /q
taskkill /f /im WgaTray.exe /T
del c:\Windows\system32\WgaTray.exe /f /q
taskkill /f /im WgaTray.exe /T
del c:\WINNT\system32\WgaTray.exe /f /q
taskkill /f /im WgaTray.exe /T
del c:\WINNT\system32\WgaTray.exe /f /q
taskkill /f /im WgaTray.exe /T
del c:\WINNT\system32\WgaTray.exe /f /q
echo. & pause
把上面的复制到记事本里保存,把记事本的后缀TXT改成BAT,然后运行.

第七种:
用360系统漏洞修复工具,既可以给XP打补丁也能达到更新的目的。又不会被监测而黑屏
本帖转自完美发现论坛http://www.my830.com/thread-3163-1-1.html,原创作者蓝心

网友:
微软黑屏解决工具功能:

1、针对那些已经黑屏的用户:

   一键卸载微软的“黑屏验证”补丁,解除系统“黑屏”。

2、针对啊些没有“黑屏”,但已关闭自动更新的用户:

  此类用户将无法下载微软最新的漏洞补丁,完全暴露在黑客威胁下。推荐下载超巡警软件(www.sucop.com),超级巡警将继续为非正版系统用户检测并修复漏洞,同时也可以检测并修复非微软出品的应用软件漏洞,让非正版用户享受更全面的安全更新服务。

下载地址:http://cy.sucop.com/heipingkiller.zip

网友:
感谢大家的支持,谁有好点的G,我还是喜欢G的

网友:
我的自动更新关闭掉了  没遇到到黑屏现象啊!

网友:
自动更新关闭掉 装98 2000  坚决不装 vist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