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老大帮帮忙了)

楼主(2008-10-21):
斯巴达克型号GTDUAL-STD-G-EC 跑FF 此主板有两CPU座分别为754针与939针本人第一次接触这样的主板没有思路,想刷BIOS找不到程序,想换IO也找不到同型号。有修过这类主板的高手请指点一下。
精英848P-A屡烧边上的一条线,接上点不了几天再次烧断,测内存供电为2.85,换MOS管还是降不下来。没有思路了也请高手指点一下,把图一起发上。(精英的这个已经解决一半了,的确是风扇针有短路)

网友A:
虱子王不仅是吃饭用桶,你的主板也这么怪异。
斯巴达克的那个主板我也没见过,精英那个看图片你修的地方也不是内存供电呀。

网友B:
LZ的ECS板经常烧的那根线是什么性质的
供电?多少V的供电?

不过内存2.8是有点偏高
检查过内存供电管的控制电路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虱子王不仅是吃饭用桶,你的主板也这么怪异。
斯巴达克的那个主板我也没见过,精英那个看图片你修的地方也不是内存供电呀。

嘻嘻我也没有说过我接的断线是内存供电啊,我只是说内存供电好像有点偏高,我就是整不明白为什么总烧那一根线,大师父帮我解释一下吧。
斯巴达克的那个板是一家网吧送来的,现在有七块都是那一个故障,我想检测一下可是又摸不着头脑,也一直在帮别的没时间测,所以想在论坛上请教一下修过的兄弟。

网友:
引用 网友B:
LZ的ECS板经常烧的那根线是什么性质的
供电?多少V的供电?

不过内存2.8是有点偏高
检查过内存供电管的控制电路没有

那根线的电压是11伏多。不知道是给什么供电的,(本人水平有限饭桶一个,只会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不会跑线路)只要一烧断,就是FF

网友A:
斯巴达克的那个板子和捷波的一样,你刷刷这个试试。

网友:
跑一下线路吧。看它是那路“神仙”

网友:
我还是第一次遇到这样板子,真实强悍啊,不知道要多少银子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斯巴达克的那个板子和捷波的一样,你刷刷这个试试。

这个破板子,上面的BIOS芯片居然是W39V040BPZ,我的威龙190不支持。

网友C:
华擎做这样的板子多,看下11V是不是风扇供电,是否针脚短路,不然怎么老烧...检查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华擎做这样的板子多,看下11V是不是风扇供电,是否针脚短路,不然怎么老烧...检查下

哥们谢谢你,风扇供电是与此线相通,并且有轻微短路。我现在正在查找真正的短路点。

网友:
没人给提升,自己灌水顶一下了。就当自己先占楼了。
莫明其妙的解决了一块,把两块BIOS芯片互换了一下,居然有一块能点亮了。而能点亮的这个上面有六个电容被别人换过,原厂的是16 2200的被换成了10 1500的,真是搞不懂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那还是换回原来的数值吧,免得留后根

网友:
"原厂的是16 2200的被换成了10 1500"
这样换好象有点问题啊,楼主应跑一下线路电容正极是不是连接12V,是的话不能这样换,也许之前那人是个半瓶子水,虽然现在也许没问题,但可能挺不过几天,是不是主板电容爆了后换的,建议楼主先确认一下.如果是的话先把这问题给更正了,如果是5V 的线路用10V的电容倒是问题不大,但容量小了点.

既然有板可以点亮楼主可以把BIOS保存下来,可以用热插拔法重新刷其他几个BIOS芯片,重刷的芯片上板后可以先把COMS放一下电,有时候很管用的.

网友:
有一块好了,可以对照着修了,是不是其它的也是电容有问题?

网友E:
斯巴达克型号GTDUAL-STD-G-EC

准确的BIOS文件,还是刷刷

网友:
引用 网友E:
斯巴达克型号GTDUAL-STD-G-EC

谢谢了,明天我就拿我朋友手机店里用他的东海刷一下试一试。

网友:
老烧断线,你找根电线接上不就完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