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865PE Neo2-S用LIVEUPTE升BIOS失败

楼主(2008-10-21):
刷到一半的时候死机了,重启就点不亮了。
更改你需要更改的 AMI BIOS 的档名成AMIBOOT.ROM, 并且将他们储存于磁片上
将磁片插入软碟机中, 开启你的电脑并且同时持续按住Ctrl-Home 键强迫系统更新作业. 系统将会从磁碟片中读取AMIBOOT.ROM 进行更新
当你听到系统发出四声哔声, 你就可以拿出软碟片并且重新开机
按上面操作后 是听到4声哔声 拿出磁盘 再开机 还是不行 请问如何操作 谢了先
芯片是 winbond w39v040fap BIOS

网友:
用BIOS编辑器,重新写一遍BIOS

网友:
唉 偶这个芯片焊不下来

网友:
基本都搞不定,怎么做芯片维修啊

网友:
各位老大 偶不是作维修的 俺是摸进来的 有江浙沪的老大吗 我把板子寄过来 帮偶解决一下

网友:
为什么焊不下来啊~吹下来就行了撒

网友:
没有金钢钻,别拦瓷器活,刷BIOS对于提升主板的性能微乎其微,所以在此提醒各位(尤其是新手)没事不要乱动BIOS

网友:
偶也不想的 可是不支持大硬盘 我总得升BIOS吧

网友:
刷完后,放一下BIOS电看看,如果不行就上它的主站重新下载,该不会把BIOS文件弄错了吧!
万不得已就拆下吧,到其他主板来个热拔插

网友:
把芯片吹下,来用编程器重写

网友:
建议!!!拿去有编程器的专业维修店,把芯片吹下,来用编程器重写,就OK

网友:
我家的编程器不支持这个器件。

网友:
是也 老式的要用转接口才支持这个封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