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主板温度开机就88度

楼主(2008-10-21):
我的主板温度开机就88度,CPU温度正常。我的主板是915的杂牌

网友:
你从CMOS里看的温度吧~~把他关了就行了~~
是CPU检测温度检测电路出问题了~~

网友:
打开机箱用手摸一下CPU的散热片有没有温度过高就可以了,温度正常就是误报,80℃的话可能就会引起过热保护,解决方法按楼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