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TCL MF707 显示器的开关电源的晶体三极管型号是多少

楼主(2008-10-21):
大家好,我是自己想学着修显示器,想问下大家TCLMF707显示器按开关电源,灯不亮,然后能听到里边嗒嗒的声音,打开显示器看了下,里边有几个电容爆了,我就换了,可还是不行,我怀疑那块短路着呢,最后检测应该是离电源插头那不远的一个大功率三极管坏了,请问大家这个三极管是不是你们常说的行管呀,开关晶体管呀,我把那个三极管卸下来了,可不知道怎么的弄丢了,现在想买个试下,可不知道型号,想请大家帮帮忙,谢谢大家了!

网友:
自己帮自己先顶下

网友:
你说的可能是电源开关管。

网友:
恩,那就是的吧,那个三极管上有个散热片

旁边还有个大电容,很大的电容

网友:
你说对了,那个大电容是300v的滤波电容。

网友:
恩知道了

那旁边的那个带赛热片的三机管应该是你说的电源开关管,不是行管,那个型号一般可以用什么型号的代替呀,大哥你有电话吗,我给你打电话说

网友:
你看看电源ic是什么,我告诉你替换。

网友:
电源IC在那看呢,你方便能留个电话吗

能留个电话吗

网友:
显示器不是好修的,看你的故障换了开关管也不能好。
修显示器有人身安全问题,你买保险了么?
如果你初尝维修,还是去找专业维修点好,以免自己动手扩大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