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8ig1000主板不开机

楼主(2008-10-21):
一块技嘉865(GA-8IG1000-G)主板,现象为不开机.
开机排针有5V,但IO(IT8712F-A,GXS,MK01K1GB)第75针按开机排针时无电压跳变,为0V .76针无待机电压,为0V.正常时76脚在待机有3.3-5V电压,开机后电压拉低为0V.在待机时IO有点轻微发热.
根据以上是不是可以判定为IO不良,但此款IO为GA专用,在网上查了一下,不能随便更换的.另外给76脚供员的1084管子电压正常,输出为3.3V.
求助前辈们的指点!!!!

网友:
此IO为GA专用的脚 位也和一般的不同~
把75脚对应106脚~76对应107~
72对应103~71对应102~
5VSB输入是98脚~

网友:
LZ
IO在待机的时候一般是不会有温热的
直接找一片8712GB的换了不就成了

网友:
感谢二位的回复,让我眼前一亮,难怪我在IO上量了好久,都只感觉到100多针有电压,这个论坛真是太好了,谢谢了。